请教微弱直流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3-05):
    有个传感器信号电压为直流2-20mV,现在需要将该电压放大。

    该信号内阻比较高,有200M ,同时放大电路不能距离信号太近,最近也有2m的距离。
     要求放大电路能准确放大该信号10倍,线性要求不高,能保证5%即可。要求测试电路输入断线情况下输出为零。
     在下才疏学浅,恳请各位模拟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噪声电压就太大了,设计条件不清楚!

200M电阻的热噪声电压1K带宽常温下约182uV,已经超过2mV的9%!

网友B:
应该作为10~100pA的电流信号来处理

楼主:
回复楼上二位,请问还有什么高见吗?给个思路,谢谢!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噪声电压就太大了,设计条件不清楚!

200M电阻的热噪声电压1K带宽常温下约182uV,已经超过2mV的9%!

----------我的信号是直流的,要是精度不能保证5% ,再查一点也可以,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应该作为10~100pA的电流信号来处理
----------------作为电流信号来处理?能不能具体点?直接接电阻转为电压是不可行了,您有好的建议吗?

谢谢!找到了这个电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仪用放大器做过试验,开路时输出会慢慢饱和,偏置不好处理。
http://article.**/Medical/20090110031901.htm

网友B:
用仪放基本是个错误

下图仅供参考,运放可选OPA129。

网友A:
如果是实验室环境给你个图试试

  因为不清楚离两米如此远的原因,无法保证性能。
  要基本做到断线后输出为零需要可调零的运放,暂未考虑。因信号内阻极大,选JFET输入运放TL074。前级电阻衰减20dB,同相放大器正增益40dB,基本满足LZ要求。  试验时注意各环节。

网友C:
不行

TL074 不行

网友A:
你说不行,拿出理由呀。

  你认为哪个可以?
  零点偏移问题6L已声明,非要的话改 TL071 好了,它是带调零输入的。

相关链接:http://www.jaycar.com.au/images_uploaded/TL071074.PDF

网友B:
不用理由,就是不行,

找6楼的话,根本找不着信号。
“改 TL071 好了,它是带调零输入的。”但还是找不到信号。

你一定要理由的话:
1、失调电压的温漂,参数是18uV每度,输入信号是0.2mV~2mV(被你衰减了10倍),10度的温度变化就有0.18mV的误差产生;
2、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的影响,22M×100pA=2.2mV。这还不是用全温范围的参数,否则将是22M×2nA=44mV。

你说还找得到信号吗?

网友D:
!!!

什么传感器这么大源阻抗呀?是输出电流的传感器吗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了.

准备用斩波稳零的7650来做前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断线零输出.

楼主:
传感器输出不是电流,就是个高阻的电压信号

  谢谢各位老大了  回头有了进展来给各位汇报工作!呵呵

网友B:
是玻璃电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