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按键

楼主(2009-03-06):
我是新手,现在在做一个智能坐垫,人一旦坐下后,会感应到,然后开始计时。求高手推荐个合适的来达到这感应的效果~~~简单的用开关就可以达到效果,但开关一般偏硬,不适合放在坐垫里,有推荐用电容式按键的,对这不是很了解,有没发个电路图和相关资料啊?或是提个合适的东西?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A:
电容式按键的稳定性要考虑

电容式按键的稳定性要考虑,要做到很稳定,有难度。可考虑用接近开关或是霍尔开关。

网友B:
直接把坐垫做成一个电容按键不行么?

网友C:
声控

我家有个椅子,小孩一坐会发出声响,利用这信号

楼主:
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和霍尔开关?给个能用的电路图吧~~~感应的是人体的~~

网友D:
用二块薄铜皮,应该不会楞着屁屁肉吧,哈哈,何必小题大作,哦

网友E:
哇塞,用屁股操作?

网友F:
用屁股操作,好啊

终于, 最辛苦的两只手, 解放出来了

网友G:
有厚度要求吗?

需要可任意折叠吗?
功耗有要求吗?
成本有要求吗?
工作面要求接近屁股还是接近凳面?
电路需要内置吗?
供电时市电还是电池?

网友H:
高成本就制作软板

网友I:
导电海绵

这个可以用导电海绵加一个比较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