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放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9-03-06):
请大家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
当给一个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入端加入一交流信号时,该信号分压到基-射极间电压应该是很小的吧,也就是说,比如输入1Vp-p时,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电压加在基-射极间,而绝大部分电压是分到了射极电阻上。
但是对于差放管(无射极电阻),当一端输入电压为1Vp-p的交流信号(或1V的直流)时,根据书上所说,由于差放管的射极接的是电流源,其电流不变,所以加到一个晶体管基-射极间电压为单端输入电压的一半,即我这里的0.5V,那么我的问题就在这儿:既然基-射极是一个二极管,一般情况下,它稳压在0.7V左右,如果是增大0.5V的话,根据二极管的i-v曲线,它的电流应该趋向于无究大,这种情况下管子岂不要烧坏,怎么还能正常工作,进行放大呢?
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错在哪儿?
恳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错误

你应该做律师,不应该学电子

楼主:
To dxpol432:

首先得谢谢你的回答。说实话,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我的思维比较定势吧,还望你帮忙指出来。

网友A:
课本已被怀疑

说什么才能是你不提出反问呢?

网友B:
LZ明显不能做律师,考虑问题太孤立了

楼主:
To 楼上两位:

我其实不太懂你们的意思。
对于我提的那个问题,我知道我的理解有错。对于电子学,我一开始就没怎么学好,现在想把它补上来,还希望两位能帮我解答下我的疑惑,真的是感激不尽。

网友A:
信号不是加在发射结

发射结的正向电压不变,所以信号是落在电流源上的,电流源上的电压升高,另一晶体管的电流就要减小,以维持整体电流不变

楼主: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我先上个图

楼主:
如图:

在这个图中,在差分管单端未加输入前,设其射极的电位为Ve,那么加上直流输入E之后,由于电流源的流过的电流不变,所以从Q1的射极有一电流变化量delta Ie流向Q2的射极,于是两个管子的发射结的电压变化量应该反向相等,要满足这一点,那么电流源的上端电位必须升高输入电压的一半,也就是有E/2了。这样不就是Q1发射结的压降升高了E/2了吗?
假如发射结的降压未变,输入电压全部加在电流源上,也就是说射极的电位升高了E,这样如何保证Q1的电流变化量全部流向Q2?

网友C:
这种情况运放是开环放大,输出会饱和,
Q2上已无任何电流,
运放要想正常工作,必须有反馈回路,使得Q1和Q2的基极电位相等。

网友D:
信号源是有内阻的

实际上,当一个1V的信号源加到图示的差分放大器的基极上时,信号源的内阻会降落大部分电压,加在BE结上的是较小的电压。

如果是一个接近理想的信号源,1V的电压也不至于烧毁三极管。两个BE结中,反偏的一个进入截止状态,大部分电压降落在反偏的BE结上。

网友A:
9楼

你使用了不同的参考点电位

楼主:
To dxpol432

参考点电位不是对地吗?如果不是对地,还有其它什么电位参考点呢?还望指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