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懂得运放问题

楼主(2009-03-07):
用BJT型运放做正比例放大电路,将正向端悬空,即没有提供偏置电流,运放差分输入级应无法正常工作,为什么输出电压还为零,而不是其他值?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不知道怎么个悬空法

上图看看

楼主:
就是什么也不接

网友A:
那怎么工作?

如何做比例放大?

网友B:
???

怎么确认输入端没正常工作?内部的线路怎样?是否是诺顿型?。。。。
什么是正比例放大??

楼主:
是这样的

对于BJT型的,前级是有三极管构成的,基极无偏置电流,理论上是无法工作的,但有些运放当正向端悬空,输出还是零

网友C:
回6楼

对于BJT型的,前级是有三极管构成的,基极无偏置电流,理论上是无法工作的,但有些运放当正向端悬空,输出还是零

输出是0有什么不对吗?
是无法工作,无法工作的时候输出就是0怎么不可以呢,要输出是多少才算无法工作呢?难道要超出电源电压的范围吗?

你没有指明是什么型号的运放,不能判断,这和运放的输入级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