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中电流与时间的关系

楼主(2009-03-07):
一直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电流的大小称为电流强度(简称电流,符号为I),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导线某一截面的电荷量,每秒通过1库仑的电量称为1「安培」(A)。

电流的基本计算式:
I=q/t
I=U/R(欧姆定律)

我们平常的所说的电流I=U/R,是指一秒钟内流过R的电荷量吗?

网友A:
不大清楚楼主想问什么

“我们平常的所说的电流I=U/R,是指一秒钟内流过R的电荷量吗?”
显然不是。而是指假定该电流在这一瞬间之后保持不变,一秒钟内流过R的电量。

网友B:
如果是恒定电流,显然是的。

网友C:
两都没问题

但测量判定依据不一样。

注意的量纲是一样的。

电流的基本计算式:
I=q/t ,这个是电流强度的定义。
I=U/R(欧姆定律),这个是定律:在同一电路中,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这就是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