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可以隔离吗

楼主(2009-03-0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这么用

但是有几点要注意
1.电流不能超过模拟开关承受的范围
2.输入输出电压不能超过模拟开关承受的范围,这个倒是有例外。
3.要考虑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
4.运放的工作状态要能保证
5.开关切换瞬间的问题,是先断后通还是先通后断,要么是断路,瞬间运放输出一个很大幅度,要么是短路,产生扰动。

网友B:
既然是接地,何必要先选通?

不知道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此 思路是什么目的

楼主:
MV级信号

实际就是8路分流器电压输入,为了将输入的电压信号负极隔离开

刚刚试验了一下MV级的时候不行,V级的时候有0.03V压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