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有联系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08):
失调电压是由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引起的。

楼主:
能否说运放的输出是由两输入端的电流之差决定的?

网友B: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没有联系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应该是没有联系的,
但电路的等效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有联系。

网友C:
概念

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都是由输入端的不对称特性引起的
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网友D:
都是输入为0,输出不为0时的输入电压和内部差分放大第一级

网友E:
做输入误差换算时有关系

具体要结合实际电路,并做等效电路
有平衡电阻时把输入失调电流换算成输入失调电压
没平衡电阻时把输入偏置电流换算成输入

网友F(2010-12-19):
楼上的说法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G:
等高手  举例电路 解析。

网友H:
是2个三极管的vbe(Ib固定)和Ib(Vbe固定)的差异。
呈现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