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lly-Key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如果Sally-Key滤波电路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结成射极跟随器,会不会有问题?我的电路是0.8Hz的HPF,反相输入端结成射极跟随器,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啊?请高手能给我提供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画个示意图可否

楼主:
(上传jpg图了)

上传了电路的JPG图,主要是想问反相端怎么接电阻?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巴特沃思二阶高通滤波

先搞懂多项式(归一形式):

s^2+1.414s+1

然后根据“比例变换方法”求的所需要数值

网友C:
用Filter Solution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