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电感

楼主(2009-03-09):
大家能否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电感,是什么公司出的,还有它上面的数字能代表电感值吗?

网友A:
磁罐

我们这把它叫磁罐,是一种电感,一般用来制作电感量比较大的电感。由骨架、外面的磁罐材料还有金属固件组成吧。
http://www.ms505.com/Product/GB/product_detail.asp?productid=65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了,小弟我出来乍道,还要向您多多请教呢

衷心 谢谢您,好大哥

网友B:
罐型变压器,当然也可以做大电感

网友C:
这不是瓷罐

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金属外壳,可能是铁皮.

楼主:
大师们还请帮我看看它壳子上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哈哈

6楼没看见图片的右半部分,请拉一下窗口下面的那个 什么条

网友D:
LZ发的图真实惊天地泣鬼神

拜托大家能不能先把图处理一下再发上来啊。
LZ发的两个大图,每个都有1.6M之巨,枉我2M的专线,用了20秒才把图打开
再者,偶的24寸高分辨率液晶1920*1080,也不能窥猛图之全部。

所以偶把你的图处理了一下,再发上来给你参考,
偶的两个图都只有30几K,不是一样看的很清楚。

网友D:
下一张图

网友E:
还好不是GPRS上网,不然点开几次这个贴,流量就超标了.

网友F:
这种东西很可能是定做的

还加了金属屏蔽

网友G:
还真没见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