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反馈电路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3-09):
(无正文)

楼主:
如图:

当输入电压瞬时极性升高时,通过两次反相,能使得输出电压的瞬时极性也为正,但为什么反馈电阻Rf反馈到T1射极的电压瞬时极性也为正呢?难道就不能为负或者不变吗?

楼主:
第二个图:

楼主:
对于第二个图,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反馈电阻上的电流一直是从输入往输出方向流动的吗?我知道直流时是从输入流向输出,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大信号输入的时候会出现电流的倒流呢?
2、这是一个电流并联负反馈,有稳定电流的作用。那么当输出电流发生变化的时候,从反馈的路径考虑,Rf上的电流大小及方向是怎么变化的呢?如果反馈回输入端后,使得基极的静电流发生变化,那么此时基极的电位又是如何变得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反馈回来后若使得基极电流变小的话,那么基极的电位也应该是变小的,这样才能使射极的电位变小,从而使得集电极电流变小。
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希望大家能耐着性子看下去,谢谢

网友A:
先回4楼问题1

3楼图Rf中电流方向,当然瞬时可能出现倒流,即电流方向从右向左。是否出现倒流,要看电源电压、各电阻值以及管子的增益,通过计算可以确定。
注意这个反馈是对信号而言,而这个放大器是交流放大器,即信号是交流信号。
该反馈同时也是直流反馈,有稳定工作点作用。

网友B:
电路分析时所标的电流方向并不一定是电流的实际方向

3楼的图中,Rf上实际的静态电流是与所标的方向相反的。因为Rf右端电压仅比T1集电极电压约低0.7V,而左端是T1的基极,它低于集电极电压的差值一般都会大于0.7V。所以Rf上的静态电压实际是左低右高的,也就是静态电流方向是自右向左的。图上所标出的正负符号和电流方向,是在有输入信号时的“动态”变量。这个“动态”电流与静态值叠加就是实际的电流。如果在大信号输入时,Rf上的实际电流变成了从左向右,那就表明T1进入了接近饱和的状态,这是设计电路时应该避免的情况。

2楼的问题提得有点奇怪。既然输出电压的瞬时极性为正,而反馈电阻Rf没有移相作用,反馈到T1射极的瞬时极性当然也为正。

3楼的第2问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在讨论反馈问题时,通常指变化量,而不是绝对量

当输出瞬时升高时,这是指变化量为正。那么同样的,反馈量当然也是为正了,这个为正的反馈量削减了输入端的变化量,所以叫做负反馈。

楼主:
谢谢你们,楼上的三位:

关于反馈,我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们:
1、请问我对3楼的第二个图作如下分析错在哪里了:
要判断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我将输出端短路,此时,若输入端有一个电压瞬时增量,那么经T1反相后,再除去加在T2 BE结上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电压(<<0.7V?),最后使得T2 E极的电位降低,这样反馈到输入端,抵消输入增大的一部分,这样反馈便存在了。但是这是一个电压反馈,输出端短路时,应该是不存在反馈的啊。请问我上面的分析错在哪呢?
2、对于第一个图,如果我在RL上方串接一个电阻,输出电压还是取的RL上的电压,而反馈点还是接在电容C2的右端,那么这个时候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呢?是不是电压反馈取样点一定是接在负载电阻的一端上,接在其他点的就是电流反馈呢?
3、对于两个图,如何用瞬时电流极性法来判断其反馈的类型呢?
4、比如有时存在级间反馈的时候,比如说将第一个图的反馈取样点取在T1 C极,那么这个时候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呢?
如果我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判断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应该看是稳定了输出电压还是稳定了输出电流,而不是看它的取样方式。

楼主:
我再把它顶起来吧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B:
试答8楼的问题

1,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与负载处在什么位置有关。3楼的图中,以RL为负载,Re2上取得的是负载电流的取样电压,所以是电流反馈。输出端短接,负载电流仍然存在,所以反馈作用仍然存在。这里所说的负载电流,是指动态电流,或者叫增量电流。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形式的负反馈,多用于保持T1、T2直流工作点的稳定。

2,在RL上串一个电阻R,则R上获得的是负载电流的取样值,RL上获得的是负载电压取样值,这样的反馈,包含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两种性质。不过实际应用中很少有这样做的。

3,如上所说,判断反馈的类型(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是根据取样电压代表了负载电压还是代表了负载电流来决定的。分析瞬时电流或电压极性,用于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4,级间反馈,比如将反馈取样点取在T1的C极,取样信号与负载无关。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谈论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
关于最后一句话:“判断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应该看是稳定了输出电压还是稳定了输出电流”是对的,“而不是看它的取样方式”不对,因为二者是一致的。取样方式就决定了是稳定输出电压还是稳定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