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楼主(2009-03-09):
输出幅度太小了,如何增大其输出幅度?

主要是更改那几个元件参数值啊?
请那位讲讲。

楼主:
如下图是其仿真图

网友A:
这个波形

好像不是振荡的波形。

网友B:
确实不像是起振的波形,表笔噪音倒是很像,呵呵

网友C:
调整一下工作点

调整一下工作点,使集电极静态工作电压在20V左右。
基极对地加一个电容。

网友A:
楼主看看

这个波形多漂亮。

楼主:
谢谢tuwen

"调整一下工作点,使集电极静态工作电压在20V左右。" 这我理解了,可
"基极对地加一个电容" 是什么依据? 经验吗?  我想学的是方法,请指教!
另,你这是个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
基极对地不加电容也能振荡

因为你希望尽量加大输出电压幅度。在这个振荡器中,L1两端的振幅是最大的,也就是Q1的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振幅最大(C1仅起隔直流作用)。如果基极没有对地电容,R2、R3会减小输出电压振幅(R2R3并联后与R1分压)。加了对地电容后,输出振幅就等于L1两端的振幅了。

我用的是Multisim2001。

网友D:
为什么 集电极的电压要20v呢

管子 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

为什么 集电极的电压要20v呢?
而不是 vce是 20v??

网友C:
目的是处于放大工作区

静态时处于放大区,使电路容易起振。这里并不要求集电极电压准确等于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