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压和电流

楼主(2009-03-10):
电压和电流怎么区分?
比如一根导线,如果电压为AC220v,电阻50欧姆,电流为4.4A.但如果电阻接近为0,比如0.22欧姆,那么电流岂不是为1000A?

网友A:
是一千安培有效值。

网友B:
这种状态,一般称为短路

网友C:
电源电压会被强行拉低的

一般效果会很爽!

网友D:
那确实非常爽,反正有个地方得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