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3-10):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按住S1灯会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B:
楼上没有注意到VDD的自保持功能,不会闪的。

网友C:
楼上可否详解一下VDD的自锁功能?

网友B:
VDD的自锁功能

继电器一旦吸合,继电器线圈就通过VDD和K1触点与正电源Vtest连接,保持吸合,不再依赖Q1的导通,直到放开按钮S1为止。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在S1放开后,设置一段延迟时间(根据R18、C14以及比较器输入电压,这段时间约为16秒)。如果放开S1后没到16秒又再次按下S1,则先是红灯亮,到16秒后绿灯再亮。如果超过16秒再按下S1,则只有绿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