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还是缺陷?

楼主(2009-03-12):
经常看到IC的电源输入脚附近并联两个电容,一般是1uf和0.1uf,但是俺觉得这个可以改善下。
不如改成1uf和0.01uf。最好是两个电容值要相差至少两个数量级。
见图。从电容阻抗与频率关系来考虑。要保持大范围的十倍频程内保持很低的AC阻抗,两个电容值最好隔的远点。

网友A:
一般接一个0.1uF左右的电容即可,且应尽量接近于引脚。

楼主:
回楼上

就是0.1uf的俺觉得不够好。
所以建议接个0.01uf的

楼主:
虽然0.1uf是个经典

但是俺在考虑这个经典的不足之处。

楼主:
awey大虾呢?也说两句吧。呵呵。

网友A:
其实关键不是容量的选择,而是电容自身品质的选择,特别

楼主:
恩,电容品质确实是个很大的影响。

从容量来考虑呢?

网友A:
LZ:其实相关答案在你的图中已有答案,看看上升段有何特点

楼主:
电容呈感性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使整个上升端在频谱上往后拖。

网友B:
支持LZ

楼主有道理。支持!

楼主:
呵呵,其实俺学了蚂蚁的一句话:不迷信权威!

我只想知道真相,探究它的本质。

网友A:
确实呈感性,有时还会呈阻性(形成耗散),

而只有品质好的电容才能降低其影响,这和纯粹选择小电容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你的图上反映在上升段的粘连性。

楼主:
但是怎样拖后“从下降段往上升段的那个折点”呢?

如果已经进入了上升段,那么电容就没什么意义了。但是有意义的是将上升段拖后。这样才是我的目的。

楼主:
虽然是个很常见的东西,但是细心观察下就可以发现问题的

楼下的欢迎拍砖啊!

网友A:
LZ:实在没什么奥妙可言,想一下为何贴片电容更适合于高频

电容的品质主要取决于其结构和介质,至于为何电容小的电容相对而言品质可以做得高一些是因为其结构和介质所致。但这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如果结构和介质不够好,有时小容量的电容还不如相等或大容值的电容。

网友C:
看LZ的图

0.1uF与0.01uF在在上升段等效阻抗基本在一条线上,没必要换成0.01uF

楼主:
哎,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的当然是下降段的效果啦,如果进入上升段,容值没意义了。

网友C:
LZ看看曲线

0.1uF在下降段阻抗<0.01uF阻抗
上升段基本持平,你说用哪个好?

网友B:
敢于突破

一般而言,同一个厂商、同一个品种、体积相同的情况下容量小的电容比容量大的电容耐压要高、正切损耗要小以及ESR也小。楼主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网友D:
自谐振的问题

楼主做过高频电路的话就会明白了。你用0.01UF的直插和0.1UF,0603的封装试试就知道了,楼上有人说过了,就是考虑电容的自谐振频率,这个谐振就是电容和自身的电感决定的,电容越小,自身的电感就越小,那么它可用的频率就越高。不能简单的说0.01的就比0.1的好。选择哪个要看你的电路的工作频率。0.1uF的直插铝电解明显的不如0.1uF独石或者瓷片,因为电解电容的自身电感太大了,这是它制作工艺决定的,一圈圈卷出来的。

网友E:
新手拍砖:

不是说管脚附近的电容是用来去耦的吗?
我对去耦的理解就是,IC瞬间电流过大
这个跟频率有关吗?

楼主:
回楼上各位

从图中可知
1,在小于6M的频率范围内,2.2uf的电容是主导,在大于6M的时候,咱们可以比较一下0.1uf和0.01uf的作用。这时候0.1uf与0.01uf的AC阻抗相差很小(几欧到几十欧),但是频率转折点却相差几十M。从现在的电路频率来看,已不能再与以前的低频电路相比。正如楼上所说,以前的经典现在可能不再是经典。
2,这个图只讨论容值问来题,不讨论电容介质问题,不然就跑太远了。这里讨论的只是相同介质的电容比较。假如我有个纯粹的电容(没有ESL,ESR),那我岂不是一个电容就搞定了?
3,高频电路本人也稍有涉猎,对于同样封装同样材质的电容,自谐振频率与容值的关系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在高频耦合处估计没有人会拿个铝电解电容去做耦合电容吧。
4,楼上的可以理解为:大电容(如1uf)可以提供瞬时大电流,同时对电源线上进入IC端口处的低频噪声有抑制作用,而小电容则是滤除高频噪声。
继续拍砖。

楼主:
楼下再拍砖

网友F:
楼上有道理

画出等效曲线比较,用0.01uf最低阻抗比用0.01uf的更低

网友G:
有意思

但要拿数据来说话。

包括电容器是什么电容器,谁产的电容器。

楼主:
921前辈更有意思啊,呵呵

俺也是没事想些七七八八的事,让各位大虾见笑了!

网友G:
呵呵,你说的话是要拿来干活的

如果不通过实践来论证充分一些,怎么有保障呢。

楼主:
俺这就去试试

楼主:
试了下,发现了一些问题

1,我的信号源幅度是150mV,频率分别为1M,7M,25M,40M,70M,100M的正弦波。
2,用0.1uf的瓷片电容进行衰减后幅度分别为38mV,16mV,7mV,12mV,22mV,36mV。
3,用0.01uf的瓷片电容进行衰减后幅度分别为56mV,30mV,13mV,17mV,19mV,27mV。
我得出了三个结论:1,在0.1uf和0.01uf的转折点之前,用0.1uf的电容AC阻抗要小,而且对0.01uf电容的容抗来说差值较大。
2,在0.1uf的转折点后、0.01uf的转折点前,0.1uf的容抗相对还是小些,但是差值不是很大。
3,在0.01uf电容的转折点后,两者的容抗差不多,但是0.01uf容抗较小,差值也不大。
目前只做了瓷片电容的试验,频率分的也不是很细,所以结论难免存在片面之处,但是自己有些心得。
心得:经典确实是经典,从整个频段的阻抗变化来看,0.1uf的电容容抗平均值要小于0.01uf的。特别是在0.01uf的电容转折点以前,0.1uf电容的容抗一直小于0.01uf的,与图中也吻合。虽说在0.01uf电容的转折点后0.01uf的容抗稍占优势,但是优势并不明显。从图中也可以看出上升段两者的曲线基本重合。
当然,如果确实高频成分频率较高,加个0.01uf的电容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不过我的试验稍微证明了,经典确实是经典!至少它很占优势!
楼下的继续拍砖。

楼主:
再给个图,方便观察。

网友A:
非常赞赏LZ的精神,

实测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也是基本的科学精神。另外还要能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甚至要具备某种直觉能力。

其实如果你能仔细分析前面的图表,就不会对“经典”有那么多疑虑了。

楼主:
HWM大虾说的是!

俺学习了!!!
以后一定要多想想,仔细分析问题。

网友H:
此贴留名收藏以激励自己,谢谢

网友I:
记号

珍藏, 参考,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B:
LZ实验很好

LZ实验很好。但是不是一个大电容并0.1uf与另一个大电容并0.01uf比较?如果不是实验就没有意义。

楼主:
当然是试验拉

俺搬了一台高频信号发生器来测试的。

网友B:
并联大容量电容值是多少?

并联大容量电容值是多少?1uF ? 2.2uF?10uF?抑或100uF电解电容?

楼主:
1uf的电解铝电容。

网友J:
0.1一般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用10uF的铝电解电容做实验更典型

如果楼主有时间用10uF的铝电解电容做实验更典型。期待你新的数据。先谢了。

网友I:
电容知识

网友K:
电容品质问题。理想电容的话用100uF都没问题

楼主:
哈哈,赤铸大虾终于现身了!

好久不见了啊!呵呵。
赤铸大虾说的老外的书莫非就是《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俺也看了,是说容值要相差一百倍,否则容易形成谐振储能电路。这里我看了半天还是不懂,还请赤铸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L:
看什么电路了

就没有所谓绝对经典,低频段和高频段不同,采购时种种限制,还有考虑失效问题...
本来就是种折衷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说一个电路用了这种"经典"就不对或者一定要用这种搭配才是高手.
至于争论,没有太多意义,课本上(国内的比较少)都有现成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楼主的实验精神很好,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不过,看完后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是好好看看书,有些东西不是高深的东西,但需要学很多相关知识.

网友M:
32楼的图已经说明了问题了

一个谐振在10M,一个谐振在100M。

网友N:
用去藕电容器过滤瞬变电流

在ttl族中,输出从低电平变化到高电平时会引起所谓“瞬变电流”。

在推拉式输出中,当输出为低时,下拉三极管接通,上拉三极管断开。当输出从低转到高状态,下拉三极管断开,下拉三极管接通。

这意味着,存在着这样一段时间:在该时间段内两个晶体管都接通,因此有电流从vcc流出而同时流经它们。

这电流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晶体管的通路电阻值,因而取决于晶体管的内部参数。

这种情况的纯粹效应是在输出通路中以瞬时冲击形式出现大量的电流。

为了过滤掉这种瞬变电流,可以在ttl ic的vcc与接地端之间放置0.01或0.1uF陶瓷u碟片电容器。

网友O:
两个电容的LC参数接近,理论上更容易谐振

这个看幅度图看不出来, 要看相位图
LC 网络在谐振点两边, 相位是突变的, 一正一负, 如果两个电容参数接近, 一个正和另一个负接近, 不就谐振了么?

不过实际上没这么邪乎, 必须外加激励落入那个范围才会表现出来, 而且旁路电容的信号源通常都是"电压源"

楼主:
恩,学习了!

我看了一下相位图,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P:
1uf用电解?效果不会太好吧

rt

网友Q:
其实1uF+0.01uF以前曾经是经典

但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后的产品都是单0.1UF的了
1,工作频段;
2,工艺成本(面积);
3,数字电路的纹波容限

网友A:
每个电源引脚都挂两个电容累不累啊。

网友R(2011-09-06):
探求问题的根本是做学问的基础啊!:loveliness:

网友S:
:)想起测试光耦的ctr了

网友T(2012-01-19):
没见过哪本书或者资料写明一定要放104的电容,该放什么电容放多大电容,关键看其频率曲线,容量和频响有关系,但没有绝对关系,104之所以广泛应用是个比较折衷的考虑,并不见得一定适用所有退藕

网友U:
一般是1uf和0.1uf,但是俺觉得这个可以改善下。
不如改成1uf和0.01uf。最好是两个电容值要相差至少两个数量级。

经常见到0.1u并0.01u! 1u并0.01u的场合至少我还没有见过周围熟悉的人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