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这个模拟电路

楼主(2009-03-12):
  这是315M或者433MHz超再生接受电路的最后一部分,功能是滤波,放大,比较;

1.请问R7=200K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接?为什么将R7连接IN-的一端接地电路不能工作?

2.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端为什么保持高电平?如果用万用表碰一下U1B的IN+(5脚)之后,输出变成低电平.有什么办法让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出保持低电平?

3.如果去掉R8=4.7M后,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输出为什么不断跳变?

4.如果将R7和R8同时去掉,为什么电路也不能工作?

网友A:
U1B好像不对

这不是放大电路,成了施密特触发器了。

网友B:
U1B确实有问题

这是个双稳态触发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既可能稳定在高电平,也可能稳定在低电平。

网友C:
因为超再生电路的高灵敏度要求,所以采用了上面的高灵敏

其实第一级电路更显得不合理,交流放大,却不设中点电压,是还能用。

楼主:
这是市面上普遍采用的电路

这是市面上普遍采用的电路,就是为了节约成本,价格敏感!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D:
RE

在没有输入时输出应该是低电平吧.
U1B就是个比较器它的-端接2.5V 而+端在没输入时总是比2.5V小一点,输出就应该是低电平.只有在有输入使+端高于2.5V时比教器才翻转一次.

楼主:
re

2.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端为什么保持高电平?如果用万用表碰一下U1B的IN+(5脚)之后,输出变成低电平.有什么办法让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出保持低电平?

网友E:
电路设计得有问题

要节约成本,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D:
re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端为什么保持高电平?如果用万用表碰一下U1B的IN+(5脚)之后,输出变成低电平.有什么办法让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出保持低电平?
----------------------------------------------------------------
把U1B的5,6脚对换一下.把4.7M的电阻去掉.

-----------------
要节约成本,可以做得更好。
=============================
awey就具体讲讲吧,洗耳恭听中~_~

网友F:
施密特触发器

试着回答楼主的4个问题:

1. 如果R7接地判决阈值就变成0V,显然不符合阈值要求为2.5V的原来设计要求。
2. 在R2、C2、R3接地端改接2.5V参考电位。将C3短接也就是取消C3.
3. 基本常识,参考教科书。
4. 基本常识,参考教科书。

网友G:
本人是菜鸟

楼上能讲讲第3、4点是哪些常识吗?我比较菜,学习中
其实R7和R8的作用是什么?如果R7和R8同时去掉,不是也有比较器的功能吗?

网友H:
恭听高见

   洗耳恭听中

网友F:
回答楼主问题3和4

见图:如果4.7M电阻去掉。原来的施密特触发器就变成普通的比较器。当然输出了乱跳。
如果R7、R8同时去掉。运放就没有了直流偏置,运放不能建立正确的直流工作点。运放能够正常工资吗?是不是很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