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块芯片的晶振是一样的可否共用?

楼主(2009-03-14):
一般不能共用晶体,但多数情况可以共用信号

即一片芯片产生振荡,另一片芯片可以使用该振荡信号。

网友A:
这不一个意思吗?

网友B:
完全可以共用

只要两芯片时钟频率相同就完全可以共用一个晶振。当然要注意时钟走向。时钟线要尽可能短。

网友B:
这里的“共用”当然是指信号的重用。2楼是对的

网友B:
注意事项

有的芯片如avr单片机晶体出脚输出的时钟信号幅度很小。不能直接驱动CMOS器件或TTL器件。也就是说,不是所有IC的晶体出脚输出的时钟信号都是CMOS电平或TTL电平(不过大多数是)。只要注意这点你一定成功。在一个芯片输出到另一个芯片之间最好串联上隔直电容。

网友C(2017-11-10):
在蓝牙应用中,这个方案对频偏影响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如avr单片机晶体出脚输出的时钟信号幅度很小。不能直接驱动CMOS器件或TTL器件。也就是说,不是所有 ...

隔直电容怎么选?是否会影响晶体的负载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隔直电容怎么选?是否会影响晶体的负载电容?

会影响晶体的负载电容。但负载电容对晶振频率、起振几乎没有影响,何惧之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影响晶体的负载电容。但负载电容对晶振频率、起振几乎没有影响,何惧之有? ...

负载电容对晶体频偏影响很大吧?RTC负载电容不匹配计时误差都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容对晶体频偏影响很大吧?RTC负载电容不匹配计时误差都很大。

RTC输入的时钟频率很低,一般32.768KH,通常其他芯片需要时钟都在1MHz以上,如何能够共用?RTC芯片用单独的晶振。甚至有的RTC芯片内部含有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输入的时钟频率很低,一般32.768KH,通常其他芯片需要时钟都在1MHz以上,如何能够共用?RTC芯片用单独 ...

我举RTC的例子是想问在1Mhz以上负载电容对频偏影响大不大?

网友D(点评):
举个例子,4.433MHz的晶振,负载电容变化30pF,频率变化大致是几百赫兹。就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举RTC的例子是想问在1Mhz以上负载电容对频偏影响大不大?

负载电容对频偏影响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对频偏影响很小。

不是很清楚,之前蓝牙推荐晶体CL =12pf,用了20pf的频偏大,校准不过。

网友B(点评):
晶振有问题呀。负载电容主要影响批量产品频率一致性、温度稳定性。

网友E:
可以,oscout接到另一个芯片上,最好加个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