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无正文)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起振条件

起振要求正反馈AF>1,输出信号不段增大,直到偏压关系限制下的最大振幅,这时AF=1.
起振另一个条件是,频率选择电路,用来选择特定的频率.
若要维持等幅振荡还要加入负阻原件,用来抵消损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