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上的反射信号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3):
大家好!
      请参考附图一所示,上面说传输线上的总电压Vt=Vinc+Vrefl,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于是做了个仿真,电路图如图二所示,从图三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图一中的公式相加的话总电压Vt是始终等于0的,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我哪里搞错了.谢谢!

楼主:
图二

图二

楼主:
图三

图三

网友A:
唉... 别把传输线看成导线,别把无线电波看成要靠电导体传

网友B:
你搜搜人工线、正失配或负失配的原理。

找找雷达或加速器的调制器 的资料看看

网友C:
电工基础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答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答!请问能不能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D:
LZ:要搞清楚至少要弄懂电磁波的基本形式——“TEM”波

平面电磁波(TEM)在传输线内传输,其E/H为波阻抗(其值由介质确定)。另外由介质和截面结构形状确定了其特征阻抗,表现为线中任意点电压和电流之比(注意不同点的电压和电流是不一样的,但其比值却是相同的)。因此在传输线端口都必须接一个于其特征阻抗一致的电阻,使其阻抗有一个平滑的过度,这样就不会有反射波出现,如此波形称为纯“行波”。行波是“行走”的,其速度为光速(或接近光素)。但若传输线的端口阻抗不匹配,则就会有反射波出现,而反射波与原行波叠加便形成了“驻行波”。极端情况,若全反射(即反射波和原行波一样强),则两波叠加将形成纯“驻波”。驻波特点就是具有空间位置不变的波谷和波峰,纯驻波的波谷为零,且Poynting能流密度无实部,即没有纯单方向的能量流动。

另外在传输线的发送端要串一个和其特征阻抗一致的电阻是为了充分消化反射而来的电磁波(因为发射源的输出阻抗视为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Vt=Vinc+Vrefl和It=Iinc-Irefl.

网友D:
LZ:不从电磁波方面去理解是无法明白的,试着再说一下旦愿

在传输线中的电磁波是以E和H垂直于传输方向的方式传输的(E和H也相互垂直),其方向满足右手法则,即传输方向为E X H。当遇到阻抗不匹配点时会发生反射,其反射波和入射波具有同样的形式而只是传输方向相反而已(注意反射波的E和H和入射波的E和H在同点上处在同一直线上)。这时候满足Et=Ein+Eref和Ht=Hin-Hreg,其实由于是动态的,某些时候可以是Et=Ein-Eref和Ht=Hin+Hreg(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代数和Et=Ein+Eref和Ht=Hin+Hreg)。总之当E的入反射场绝对值相加时H的入反射场绝对值相减,这样才能满足能量守恒(因为Poynting能流密度无实部)。反映到传输线上的电压和电流便有你所说的那个式子:Vt=Vinc+Vrefl和It=Iinc-Irefl

其实当你观察驻波时,若E场处处为零时(全反射情况下)H场为最大,反之即然。

网友D:
此外,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这些结果都可以从Maxwell方程阻加边际条件推出,包括在全反射时能量守恒(Poynting能流密度无实部,即没有纯单方向的能量流动)的结果。因此要充分理解上述解释,还得读读《电磁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