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LED数码管?

楼主(2009-03-15):
如下图。

问题是:
1.这是什么LED数码管,是荧光数码管吗?

2.这种显示屏的引脚定义是什么?

3.这块显示屏在开机后,笔段的对比度不行,就是感觉所有的笔划都亮着,也能感觉到显示的数字,但对比度不行,所以看不清楚。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定制的LED,数量太少了别人不帮做的

网友B:
好像是VFD吧

楼主:
大家再帮帮忙

谢谢回复。

这种LED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C:
应该是VFD,这玩意儿必须加深色滤光片才能体现其效果。

网友D:
感觉所有的段都亮着,可能是负电压太高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电子秤的VFD显示屏,该灭的段不灭,要么是IC问题

要么是供电的问题(灯丝、负压),再着,自己DIY的时候使用它的接口很可能扫描程序有问题。它的速度可不像LED那么快的。

网友F:
真空荧光数码显示管

VFD=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

网友G:
vfd是广谱显示屏,蒙什么颜色玻璃纸,就显示该颜色

VFD显示屏介绍

真空荧光显示屏(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是从真空电子管发展而来的显示器件,由发射电子的阴极(直热式,统称灯丝)、加速控制电子流的栅极、玻璃基板上印上电极和荧光粉的阳极及栅网和玻盖构成。它利用电子撞击荧光粉,使荧光粉发光,是一种自身发光显示器件。由于它可以做多色彩显示,亮度高,又可以用低电压来驱动,易与集成电路配套,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仪器仪表及汽车等各种领域中。   VFD根据结构一般可分为二极管和三极管两种;根据显示内容可分为:数字显示、字符显示、图案显示、点阵显示;根据驱动方式可分为:静态驱动(直流)和动态驱动(脉冲)。
FD种类繁多,以其中最被广泛应用的3极管构造为例说明其基本构造与原理。
  图1是VFD结构的分解斜视图,图2为剖面图,其构造以玻盖和基板形成一真空容器,在真空容器内以阴极CATHODE(灯丝FILAMENT)、栅极GRID及阳极ANODE为基本电极,还有一些其它的零件(如消气剂等)。
  灯丝是在不妨碍显示的极细钨丝蕊线上,涂覆上钡(Ba)、锶(Sr)、钙(Ca)的氧化物(三元碳酸盐),再以适当的张力安装在灯丝支架(固定端)与弹簧支架(可动端)之间,在两端加上规定的灯丝电压,使阴极温度达到6000C左右而放射热电子。
  栅极也是在不妨碍显示的原则下,将不锈钢等的薄板予以光刻蚀(PHOTO-ETHING)后成型的金属网格(MESH),在其上加上正电压,可加速并扩散自灯丝所放射出来的电子,将之导向阳极;相反地,如果加上负电压,则能拦阻游向阳极的电子,使阳极消光。
  阳极是指在形成大致显示图案的石墨等导体上,依显示图案的形状印刷荧光粉,於其上加上正电压后,因前述栅极的作用而加速,扩散的电子将会互相冲击而激发荧光粉,使之发光。图3即表示其基本工作原理。发光色为绿色(峰值波长505nm),低工作电压的氧化锌:锌(ZnO:Zn)荧光粉则是目前最被广为使用的荧光粉。
  另外,通过改变荧光粉种类,可以获得自红橙色到蓝色的各种不同颜色。除了以上3种基本电极之外,如图2所示,在玻璃盖内表面形成透明导电膜(NESA),并且接上灯丝电位或正电位,形成静电屏蔽层可以防止因外部的静电影响而降低显示品质。
  图1的消气剂(GETTER)是维持真空的重要零件。在排气工程的最后阶段,可利用高频产生的涡流损耗对消气剂加热,在玻璃盖

网友D:
好象也有些是涂不同的荧光粉来实现不同颜色的……就像CRT

前几个月刚好玩过一个VFD屏,哈哈~~~ 是一个DVD显示器上的屏,上面带驱动器的(好象是6312还是啥,不记得了),
电源是自己用一个小变压器和三极管等做的自激小电源,单5V供电就可以了(方便啊),产生-20V和隔离的4V交流灯丝电压。
当灯丝电压或者负压增大时,就会导致整个屏的亮度增加,电压继续增大到一定程度,对比度就不行了。

网友H(2013-04-14):
引用 网友D:
前几个月刚好玩过一个VFD屏,哈哈~~~ 是一个DVD显示器上的屏,上面带驱动器的(好象是6312还是啥,不 ...

computer00,你好,现在我也用变压器加三极管自激作了一个VFD电源,但是我的电源总带不起屏,点不亮,请问可否将你实现的方法可以共享一下吗?z490380831@gmail.com我是用这个电路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