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LM393比较两个电压大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5):
看DATASHHET,OC就加上拉电阻否则就不加

网友B:
当然必须加,393是OC输出

绝大部分比较器是OC输出。

网友C:
LM393输出端要不要加上拉要看你驱动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直接驱动一颗LED就不需要额外的上拉,如果是驱动TTL电路的输入端也不用上拉,但是驱动单片机的话一般还是要加上拉比较好,虽然IO口一般都有弱上拉,如果是驱动CD4000系列的门电路那么是一定要上拉的。

网友D:
哈哈,楼上正解。驱动像51单片机的非P0口不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