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是放大器特性,一个是反馈特性。
二个合在一起会有一个平衡点的

楼主:
迷茫

一个是放大器特性,一个是反馈特性?我不懂!
我想知道正反馈的AF可以大于1吗,根据那公式是不可能的

网友B:
LZ的问题不是电路问题

LZ的问题不是电路问题而是数学太差劲。谁说 Xf/(Xi+Xf) 永远小于1?如果Xi与Xf符号相反?楼主看看是不是 Xf/(Xi+Xf)>1 成立!注意:Xf、Xi是复数哟,可不是简单的实数。

网友C:
什么是相位平衡?

sin and cos 有90 度的相位不同,合成的幅度会减小。

网友D:
维持振荡的唯一准则是:AF=1,只要能自行进入这个陷阱就行

网友E:
Xi ? Xf ?

哪来两个?

分析时只有假设把环从任意位置切断,于是有了假设的 Xi, Xo

稳定时一定有 环路增益 A = Xi/Xo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