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03-16):
这个电路是用来测手机电流的(2mA到2.5A),我用50毫欧的采样电阻,通过二阶有源滤波之后输入一个增益可调的放大器(放大倍数由单片机来控制),增益可调放大器由一个模拟开关和一个以其运放组成,后接一个滤波器,然后输出结果到pic单片机

现在的问题是在接单片机之前,各级输出结果都比较正常,放大器的线性度也还不错,但是在接了pic单片机后续电路之后,从第一级滤波器开始小信号输出明显失真,而且放大器线性度有很大问题

网友A:
这图看得很难受.

网友B:
输出级最好加射极跟随器

我记得PIC的AD口是通过一个电容来采样输入电压的,可能是这个电容的影响,上次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这图画得真难看。而且原理有错

手机电源的电流是脉冲的,电路的前级加了2阶的LPF,那肯定会失真吧。
不过我不知道楼主的电路做什么用的。

第一级的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OP07的第3脚

不然的话,可以将INA128接到最前级,增益适中,在输入端仅作简单的LPF,
然后再LPF、PGA、ADC。

看过lz的电路之后,觉得lz真舍得花本钱,感觉是有贵的就用贵的。

OP07_1_2与INA128之间的47k电阻完全多余。

网友D:
这个图很有个性,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谢谢指教。。。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做数字的。。。
第一次做模拟,所以比较小白。。。
画图的时候把低通的参数标错了,本意是要设计一个500Hz的LP,
因为比较关心的大电流集中在这个频率之下,ina128输入端的两个47K欧电阻是用来提供输入偏置电流的,这个是照datasheet上搞的。。。
op07确实忘了加输入直流通路,不过对于大小还不是很确定

PS  电路是用ease画的。。。写vhdl的一个教学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