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采用一个过流短路自锁保护电路,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6):
(无正文)

网友A:
在R46上并个电容把你的两个问题一起解决了.

楼主:
又分析了一下,在R46上并个电容确实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谢

楼主:
这个电路来自网上,搭电路试验,无法实现保护。

所以只好用我已经搭电路试验好的光耦自锁的保护电路了。

网友B:
就是啊

跟负载串接,R45,R46两端的压差没法稳住,即便稳了,输出电压变小了。
还有,单从噪声考虑(假如是有效工作的电路),滤波C应接在R36的右端。

网友C(2011-11-29):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您最终用的自锁保护电路?小弟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