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共模抑制比怎么测量?

楼主(2009-03-16):
请问各位大侠共模抑制比怎么测量?现有的工具只有示波器,函数发生器,±15,±5V电源.

网友A:
工具足矣

将运放接成一个增益1000倍的差分输入的放大器。
将2个输入端短路,在此短路点上接到函数发生器(输出正弦波,电压为Vs),
接上示波器、电源就可以了。
CMRR=20*lg(Vs*1000/Vo)

网友B(2019-05-23):
引用 网友A:
将运放接成一个增益1000倍的差分输入的放大器。将2个输入端短路,在此短路点上接到函数发生器(输出正弦波, ...

能不能画个电路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