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保护

楼主(2009-03-17):
向大家请教下。这张图片的第五个电路,我已经搭好了,也能够实现恒流,在测试的时候有问题,发现该电路在负载RL短路或者开路的时候对电路的影响很大,我想问下大家,这种恒流源电路怎么加开路或者短路保护??不影响我的恒流特性。

在网上看到其他网友说,I=U/R,  当R无穷大,或者无穷小时,电路中的电流或者电压都是很可怕的。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先自己顶下

顶上去

楼主:
问题太简单??

但是这种保护不影响输出性能确实不好弄啊,给点建议,

自己再顶。

网友A:
既然是电流源,那就放心短路;至于开路,有电源限制没有

网友B:
这样的电路,需要保护吗?

“保护”是为了负载短路或开路时电路不损坏。没有损坏的可能,就不必加保护。

楼主:
对电路影响

这两个点短路后,我的亮度传感器,属于其他模块的电路。16位AD采样后的亮度值变为0,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有暗电流动存在,不短路,也有一个很小的值。也就是对电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感觉这个地方真的不好加保护,因为加不好,会影响恒流性能。

楼主:
自己顶吧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不怎么感兴趣。只有自己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