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静音电路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在B极低电平时有音乐听到才正常.

你是想在B极高电平时没音乐输出是吧?
在B极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B:
把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

网友C:
应该是B极高电平时才静音啊

三极管要加偏置,换场效应管可不要

网友D:
R94太小了,和三极管饱和时的内阻分压加大

用三极管输入只能是小信号,因为三极管是单向的器件

网友E:
改参数

R91改小点,用560欧吧,R94改成680欧试试,我用的也是这个静音电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小弟对参数的修改还有点不懂,R94增大,R91减小,作用是什么???

楼主:

学习了  谢谢

网友F:
你如果这么想要静音电路的话,又不想自己思考的话,就去买个好点的音频放大器,都带这功能。

网友G:
这样接法你有没有听到有点爆炸声呢?

网友H: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直接掐断的好

网友I:
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静音电路,没什么问题,

Q14选用高放大倍数,低导通内阻的管子。

网友J:
你说的低电位是多少呢,电压低于0.7(硅)或0.3(锗),就有输出

楼主:
低电平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电路,在MUTE端加5V电压,然后耳机里还是听到有小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