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看似简单却很有意义的电路!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虾好,小弟遇到一高人给出了道题,苦思不得其法,跟大家一起讨论下……

具体电路见下图,图中给出了电源参数(24VDC +10%/-15%),也给出了电阻的规格参数 R1:2.4ohm R2:24K(下图上R2的值标错了),同时给出了两个电阻可选的型号及具体参数,需要我们计算并选出适合电路正常运行的两个电阻(R1,R2)规格!

经本人分析,R2的规格较好计算,选择电源的最大值和R1的最小值时计算所得为R2的最大功率值,直接可以选择出它的规格。

R1的选择因为需要考虑电容的分流,故不能简单的认为R1与R2的电流相等来计算,在电路开始上电的瞬间,电容充电相当于后端电路的短路,按此分析电路中只有电源,二极管D1和R1,所得R1上消耗的功率相当的大(290W),这样并没有可选的电阻可用……

实在不知如何来分析这个电路了,拜托大家帮忙看看,感激……

网友A:
2.4K的就不多说了

关键是2.4欧的,我觉得2.4欧姆是用来限流的,在给电容充电时,若没有R1,二极管上功耗会很大,I= (V / R)e - (t / CR),上电瞬间当T无穷小时,I=(V / R)e,二极管按0.7V的压降算,上电瞬间电容阻抗为0,按图中约为I=20A。

网友B:
初级知识

电阻的参量,在耗散功率部分:瞬时功率,连续功率,额定功率。

网友C:
用积分积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bdkonly:20A的电流哪个电阻扛得住啊?!

dxpol432:难道只要考虑电阻的参量?电容充电如何考虑?

hjh2008:用积分如何积?麻烦明示!

谢谢大家!

网友D:
说真的

我是不懂这个问题了。

计算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E:
做可靠性分析时才会仔细的考虑R1

不像瞬态抑制器或压敏电阻。

一般的电阻没有确切的瞬时功率的参数。

国内的R1一般都是实验出来的。

国外做可靠性分析时,会仔细的分析R1的参数或最坏情况。

网友F:
我现在不明白这个题目是做什么的

想解决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G:
请注意充电初期的大电流是“瞬态”

网友H:
选择电阻合适的额定功率和最大工作电压

一、当我们计算带有并联电容的电阻功率时,通常只计算DC功耗,而忘记加在它们两端的AC 纹波电流,工程上,我们可以不去计算纹波电流,而近似于将正常状态下的功率乘以2。二、电阻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最大工作电压的1~1.5倍

楼主:
可靠性分析

这道题目的目的就是做可靠性分析,现在我们已经选择了R2的电阻型号。当我们在选择电阻R1时,遇到了需要考虑电容C分流的问题。现在就是该如何去计算电容C的分流电流值。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I:
我囧,这不是中石油电路图吗?

LZ帮中石油改良,哈哈!

网友J:
可以这样算

Ir1=Ic1+Ir2

Ic1=C*(dUc/dt)=0.01*(dUc/dt)
Ir2=Uc/R2=Uc/24000
Ir1=[(Uin-0.7)-Uc]/2.4=(25.7-Uc)/2.4,Uin取24*1.1=26.4

则(25.7-Uc)/2.4=0.01*(dUc/dt)+Uc/24000
--------------------------------------
以上等式可以通过求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方法求的,可以省略Uc/24000这个微小项
求得Uc=25.7*[1-EXP(-41.67t)]

则R1上的功率表达式为(25.7-Uc)*(25.7-Uc)/2.4,
代入Uc,则有{[25.7*EXP(-41.67t)]*[25.7*EXP(-41.67t)]}/2.4,

由于上电后电容充电时间极短,RC=2.4*0.01=0.024S
则可考虑计算电阻的冲击功率,一般为5s时间段在电阻上加载的平均功率
故可考虑对功率做5S积分后求平均功率∫{[25.7*EXP(-41.67t)]*[25.7*EXP(-41.67t)]}/2.4,
可求得5s内的平均功率为0.66W,选取电阻等级时,考虑冲击功率为额定功率4~5倍,则额定功率为0.66/4=0.165W,为留取一定的余量,可取2倍余量=0.33W,这时可取0.5W功率电阻

如果可以获得电阻厂家冲击功率与时间曲线,则可缩短积分时间,可取1s或更短时间段,这样的计算会更准确些

可简化的是可以把R2支路去掉,流经R2的电流对R1产生的功率可忽略

楼主:
可靠性分析!!!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听了你们的分析,小弟感觉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K:
同意14楼

14楼很高手哦~~
关于电阻额定功率的定义是这样的:在规定的气压和温度条件下,电阻长期工作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功率。
由于搂主的计算电流是瞬时的,所以用5秒的平均发热量来估算,使很有想法的!
长见识咯~~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