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信噪比问题

楼主(2009-03-19):
     各位好,我做的一款产品,接U盘测试信噪比有97db,但是如果接移动硬盘信噪比会下降到92db,有时会达到89db,我试了很多方法,包括给USB电源加滤波电容啦,或者给音频DA换另外一路电源等都没有多达改善,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信噪比下降的,音频左右声道输出都是包地的,和USB电源没有干涉。

网友A:
能达到这么高的信噪比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是多少bit的音频DAC?16bit的DAC理论最大信噪比也就98db了...

楼主:
24位的

    我的DAC是24位的,我想知道的就是接移动硬盘后这么低有什么改善方法?

网友B:
先解决电源串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