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过零触发电路

楼主(2009-03-19):
我根据资料做了个可控硅触发电路 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 C1 C2的电容应多大
2 R2电阻应多大
3 LM339比较器的接法是否正确 用单电源还是用正负极性电源
4 负极性过零脉冲是不是8051单片机外中断需要的由正到负的脉冲 如不是 可以更换LM339的正负两个输入端 变成正极性过零脉冲
谢谢!

网友A:
C1不要,C2要小点的.

网友B:
调整一下R29阻值,即可直接连到~15v处.

网友C:
有简便方法

有MOC3041过零触发光耦,还要这么费劲干什么!

网友D:
老T,你的电路行吗?

1M和10k的电阻分压,约为1%,也就是分压点电压为±3V(峰-峰值)。VDD好象阻止不了LM324出现高于电源电压的输入。

网友A:
看我这个

但仿真报错,说是跟1N4148有关,不明白.

网友E:
这么复杂的电路啊

这么复杂的电路啊!你们累不累啊。使用过零触发的光电耦合器,多简单啊!可靠性又高,成本又低。看看这图。

网友F:
LS,问题是别人的目的是要获得过零脉冲,用来移相控制

网友E:
概念可要搞清

9楼的!请把楼主的题目看清了---“请教可控硅过零触发电路”,如果是用来移相的,那应该叫做“交流零点同步脉冲”拾取电路。这个概念可要搞清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