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电路详细设计文档模板!! SD42511的PWM调光板

楼主(2009-03-19):
不一定要针对这个设计的 反正需要个模板
我看看该考虑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如何证明设计的可行性

输入: 5VPWM信号 芯片:sd42511 LED:350mA 1W LED
电路设计: 抄了sheet上的电路 LED上架了一个9014+N管做的开关电路 用于在输入电压为零时将二极管短路
我现在头晕中 没什么思路
!!!! 他要求尽量详细 所有数据 给出计算公式及来源

楼主:
模电的电路其实完全看不懂!!!

学的东西都忘光了 等我再拾起来估计几个月都过去了

楼主:
唉~~~~

OSRAM 4色功率LED灯板详细设计
1.    电源电压选择,线路粗细形状,走线规则
2.    信号输入接口 摆放方法各信号走线规则
3.    LED的选择 (各项工作参数)
4.    LED的散热面积要求
5.    LED的位置摆放方法
6.    LED两端焊盘形状,大小
7.    LED锡槽大小形状
8.    LED各连接线形状,长短粗细
9.    驱动芯片选择(各项工作参数)
10.    驱动芯片外围电路选择
11.    驱动芯片位置摆放方法
12.    驱动芯片散热设计
13.    驱动芯片各引脚走线要求
14.    驱动芯片外围电路散热要求
15.    驱动芯片外围器件走线规则

楼主:
细化细化(虽然每条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尤其原理部分)

欧司朗四色功率发光二极管灯板详细设计
1.    简介
欧思朗四色功率发光二极管灯板功能为通过4路脉宽调制信号输入控制四组不同颜色(红绿蓝黄)的发光二极管亮度,采用PWM调光芯片 SD42511其厂商提供的数据手册中,表明能够实现该功能。
2.    纵向大纲
a)    需求
i.    脉宽调制输入
ii.    电源输入
iii.    通过脉宽调制信号进行灯光控制
b)    原理与选型
i.    SD42511脉宽调制信号调光原理
ii.    外围器件选择
c)    位置规划
i.    板体大小形状
ii.    电源与信号接口位置规划
iii.    发光二极管位置规划
iv.    驱动芯片位置规划
v.    其他器件的位置规划
d)    布线规则
考虑到电流大小,信号频率,其他硬性规则
e)    散热设计
各器件的发热量与其散热设计我
3.    设计性能要求:
a)    脉宽调制输入频率
b)    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或电流强度)跟随脉宽调制变化的速度
c)    调光级别范围
d)    工作电压范围
e)    能耗
f)    光强
g)    发热量
4.    板体设计
a)    物理尺寸,形状
b)    器件高度
c)    材质
d)    颜色及表面涂层
5.    电源电压选择,接口,线路粗细形状,走线规则
a)    电源电压选择为8-24伏宽电压输入
b)    DC470电源插座 位置规则:
c)    12伏电源线走线要求:
6.    信号输入接口 摆放方法各信号走线规则
a)    接口:8针2510端子
b)    引脚排列
c)    各信号走线规则
7.    LED的选择 (各项工作参数四种颜色分别说明
a)    光谱范围
b)    电压
c)    工作电流
d)    额定功耗
e)    LED热特性
8.    LED的位置摆放方法
9.    LED两端焊盘形状,大小
10.    LED锡槽大小形状
11.    LED各连接线形状,长短粗细
a)    正端:
b)    副端:
12.    驱动芯片选择(各项工作参数,工作原理)
a)    SD42511 厂商:士兰微电子
b)    工作原理与特性
c)    选择原因:不明
13.    驱动芯片外围电路选择
a)    输入电容
b)    输出电容
c)    电感
d)    取样电阻
e)    二极管
14.    驱动芯片位置摆放方法
15.    驱动芯片散热设计
a)    散热焊盘的位置 大小 形状
b)    锡槽的大小形状
16.    驱动芯片各引脚走线要求
a)    分别列出各信号的长短粗细要求
17.    驱动芯片外围电路散热要求
a)    电感散热设计
i.    电感发热分析
ii.    电感散热方案
b)    电容散热设计
i.    电容发热分析
ii.    电容散热方案
c)    二极管散热设计
i.    二极管发热分析
ii.    二极管散热方案
d)    NMOS发热分析
i.    MOS管发热分析
ii.    MOS管散热方案
e)    三极管发热分析
18.    驱动芯片外围器件走线规则

网友A:
小公司搞这一套有点搞笑……

如果有总工坐镇是绝对不会搞这一套的
电路(或其它设计文件)毕竟不是谁都能看并且指手画脚的,如果连基本应用电路都要在旁边注释一堆东西那就不叫电路了

楼主:
俄 其实这电路就个芯片 外面四五个元件~~

电路原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知道个大概

网友B(2010-09-25):
SD42511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