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路图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09-03-19):
我测试过,从水龙头出来的水电阻有500K左右,像那图那样,就算水位升高了,ABD三点间的阻值也很大,相当于断开。
所以想请问该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A:
RE:

水低于BD,2、6脚为低,3为高,继电器动作
水高于BD低于A,2为高,6为低,3脚维持
水高于A,2、6脚为高,3为低,继电器释放

楼主:
.....

问题是水位在ABD之间时,2端怎么会是高电平呢,水的电阻有500K左右,所以BD两点应该相当与断开才对啊

网友A:
R1R2用大点

水的电阻没那么大

楼主:
..........

但我测量到的水的电阻的确是那么大啊,我是用水杯装水然后用数字万能表的1M档测到的

网友B:
R1、R2

水的导电能力不能用电阻来衡量,和电压也有关系。
R1、R2可以这样来选择:在水里放入电源正极,万用表调到电压档,在万用表表笔间接一个可调电阻,再把黑笔接电源负极,红笔放入水中,调节可调电阻至电压达到TTL高电平。如果没记错的话,电源5V时这两个电阻在30K左右即可。

网友C:
电源线还是改成地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