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电流的检测方法20A-2000A

楼主(2009-03-20):
    大电流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电流大小在20A-2000A左右,2000A应该是短路电流,在电力上的所以电流大小都比较大,2000A一般都怎么检测?各位高手有方法吗?

网友A:
先说清楚,交流还是直流?

检测有无还是大小?如果要大小,要求达到何种精度?

楼主:
maychang

是交流电流,用这电流做一个CT电源,请问什么是CT电源,做这个电源要用到电流互感器吗?互感器好象要自己绕,但是没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提供电压

这个电流是为了给设备提供电压用的,这么到的电流经过互感器后输出的在整流下能直接做为电源用吗

网友B:
也只能用电流互感做。

网友C:
交流电就用互感器

楼主:
互感器2000A自己做还是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D:
简单的为了获取电源那是很简单的

互感器一个即可,考虑好后端需要多大能量

网友E:
照钳形电流表做,就不会错

照钳形电流表做,就不会错

网友F:
你搜一下ct就行了,不可能自己做,这不是高频变压器

楼主:
但要求是要自己设计的

母线只提供最大2000A的电流,要得到5V的电压

网友G:
空芯电感试试,不过在小电流就不准了

网友H: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I:
2000A/5A

2000A/5A电流啊。我们做电力变压器里用到的套管电流互感器到是老能见到。

网友J(2009-05-09):
互感器

互感器加变送器

网友K:
CT

CT就是电流互感器,主要是用来变流,它的原理是和变压器差不多都是通过电磁感应来的,一般CT都会用到补偿,使它达到1:1,也有10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