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输出脚的下拉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03-20):
如图,功放TDA1521,其输出端接的 22nF和8.2欧姆的小电阻的作用是什呢?
     1、相位补偿?(补偿感性负载--喇叭,所引起的相位偏差)
     2、还是防止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动势呢?
     3、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4、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多谢指教!

网友A:
好象是开关噪声消除

网友B:
主要是第二点吧。

网友C:
扬声器阻抗补偿电路。

网友D:
同意四楼

阻抗补偿电路,为了是声音听起来更悦耳!

网友E:
相位补偿,防止自激

楼主:
到底是阻抗补偿还是相位补偿呢?

各位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阻抗补偿?那其电阻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相位补偿?away能不能说说其为什么要相位补偿嘛?就因为是感性负载?
补偿的参数要怎么确定呢?根据负载嘛?

网友F:
相位补偿

内部一般是一个三级负反馈放大电路,这样可以防止自激。可以参考模拟电子技术上关于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