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 还是9014反相器

楼主(2009-03-2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你把9014的引脚接错了

楼主:
应该没有错

SOT的封装 上面一个脚是C 下边左边是B 右边是C

楼主:
如图

照着这个 和 电路图

网友B:
可能用到PNP管了

楼主:
是NPN应该么错

我也搞不清楚了 各脚浮空测 红表接基极 BE BC电阻均为6K左右
反过来 CB85K EB为10K左右

网友C:
:

VlightG 是不是 Vlight12V?
若能确认要求的 Low 电平是 zero V,
可将 9014 只连接10K 的R5,别的不接测测C点什么电压?

楼主:
是的 VlightG 是12V

我这样接试过 基极悬空 C的电压也是0.7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

拿个万用表简单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B:
如果器件和电路都没问题

那除了闹鬼外,找不到其他理由。

网友C:
8楼:

我不行,问别人。

网友D:
闹鬼

闹鬼了

网友E:
俄 就是万用表测的 数据不对头

俄 就是把万用表测的结果拿出来的 不对头啊
等下我自己去买个9014试试看 不过星期天电子市场不开门
现在又辞职了 自由身

网友F:
不能直接测Uce

测一测Ucb,Ube,应该是不能直接测Uce,电表内阻的影响

网友G:
明显是U4的影响嘛!

网友H:
闹鬼了

连个三极管都高不定,LZ自己反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