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几十万的设备的前端电路,国产的,好像有问题啊!

楼主(2009-03-22):
就是这个电路,所谓的传感器就是一个大线圈,密密麻麻绕了无数匝!
实测直流电阻20多k,电感量1H多

设备对精度没要求,不是测量用的,要求有尽可能高的灵敏度,保证一定的线性即可!

国产的,性能不是很好,拆开看了一下,总觉得设计...有问题,前端的R3/C2、R1/C1是RC低通滤波器吧?
是不是应该先放大,再滤波?这样的话岂不是衰减了很多?而且L1内阻也很大!

是不是可以改进呢?

//晕倒,这论坛积分不够能上传却不能贴图!啥逻辑啊这是。。。

网友A:
帮你吧图贴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差分放大电流

网友B:
是的,LS正解

网友C:
什么仪器?要1H的电感

网友D:
地感线圈?埋在公路下面检测汽车流量的东西吗?

网友E:
回楼上

有想法

楼主:
这个涉及商业信息...让我有点...

倒不是地磁线圈,简单的说一下,目的也就是要检测出及其微弱的磁场变化,到底有多微弱其实我们自己现在都没有概念!
这台机器还是可以工作的,但技术、工艺等很落后也粗燥,按时髦的话说就是山寨货!

我们现在想改进,可目前还是有点蒙...

网友C:
寻找地下宝藏的?

楼主:
探宝器有这么贵吗?那谁买得起啊,呵呵...

而且探宝的也不需要这么高的灵敏度吧?否则会狂叫不停的,呵。。。

不能随便透露啊,否则会被K的,反正就是要把及其微弱的磁场变化给探测出来

水平不够,但凭直觉我相信能有很大的改进!

实在迫不得已,awey老大莫见怪啊,怕怕.....

网友C:
电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滤波电容的大小不能靠直觉来判断,要看探测的磁场频率来决定。

至于用途,只是好奇猜一下,没必要说,呵呵....

网友F:
MS机场安检设备

楼主:
不是需要1H的电感,应该是圈数实在太多

所以实测才有这么大的!
总感觉前端就滤波似乎不妥,而且就一个RC也太简单了吧,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身价啊,呵呵!

机场的那个东东不是很了解,不过一般国产的估计很难进,毕竟拉登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哈!

后面还有两级放大,也就是放大了,没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看来还是咱国人牛^_^,信号频率比较低,一般200Hz以内吧,还没东西测,估计的。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下次发帖得注意了,让俺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G:
10K和10u的低通滤波器貌似连工频都滤掉了

  没算,猜的

网友H:
确实山寨货

网友I:
确有改进的地方

针对产品具体用途和缺陷进行改进。可以改的地方有很多。
特别是LZ的第一个想法:改进L1的结构工艺、提高L1的Q值当然是改善其性能之首选。

网友J:
呵呵

这玩意是对微弱脉冲进行采样的。

别小瞧了那个RC。80~90年代国外也是这样做的。

那个RC的缺点是会引入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延迟。(自控的理论)

楼主:
哈,难道LS同行?

初步想减少匝数,以减小线圈内阻,同时换成仪表放大器进一步提高CMRR,因为线圈到放大器还有一段引线,所以想尽可能抑制可能的干扰!

想把RC去掉,在后级重新设计一个有源滤波电路
不知这样可行不?BOSS说了,成本不是问题,尽管搞^_^

网友K:
抄人家,不懂人家的原理,搞漂亮点,就行了

网友L:
不懂别乱猜

仿真是王道.

这个放大估计不怕衰减.

网友I:
L1的匝数不要减少

L1的匝数不要轻易减少。增加线径,改变绕制方法,减少L1的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