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管的输入输出级的电容怎么取?

楼主(2009-03-23):
(无正文)

网友A:
在靠近稳压器引脚的地方接0.1uF。

网友B:
具体要看什么样的稳压器!

DATAsheet里面一般会讲用多大电容!要考虑环路稳定来采取什么电容!

网友C:
re:

圈圈给的是经验取值

输入电容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加0.1uF即可;输出电容一般要求加一个蓄能电容和一个环路补偿电容(配合LDO的反馈网络,不过其ESR不能过小,过小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D:
仔细看DATASHEET

仔细看DATASHEET,特别要注意LDO稳压器,它很容易震荡,一定要注意它对电容的ESR值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