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9-03-23):
想用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怎么连接电路,想在中间加光电耦合隔离,电路怎么连接,电路元件参数怎么选取!请指教!

网友A:
你在吗

你直接去网上找一个不是好了吗

网友B:
为什么要隔离?

被控对象电压很高?或电流很大?或干扰很严重?
如果是一般的话直接接个三极管(8550之类的)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C:
光耦隔离后直接三极管驱动就行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本身就有光隔离或磁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