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RM851的作用

楼主(2009-03-23):
如图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图中的电阻RM851的作用是什么呢?限流么?好像没这个电阻照样可以的

网友A:
此三极管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应该是基极输入低电平时确保基极偏置到地。

网友B:
抬高门槛

无这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开始导通,有它,输入要1.4V开始导通。

提高了噪声门限,增强了抗干扰能力

网友C:
我觉得楼上二位都是对的

1.为了更好的截至。
2.提高了噪声门限

楼主:
噪声门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某一个频带的噪声不能进入这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