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功放发动机发动后干扰问题

楼主(2009-03-23):
小弟今天做一汽车功放,在汽车发动后关掉音源音量,喇叭有“呜呜”的干扰声,拔掉信号线噪音消失,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

难道是发电机的火花?做好屏蔽,用磁珠抑制电源高频干扰。

网友B:
音频线要用好的屏蔽线。

网友C:
汽车里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搞的

干扰非常大

网友D:
实际上,架构与布线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功放电源要独,不能与汽车电瓶共地

用DC/DC转换,用变压器隔离

楼主:
用DC/DC转换,用变压器隔离

用DC/DC转换,用变压器隔离 //成本太高,请大虾指点一下有没更便宜的

网友F:
用电感线圈解决

你在电路板总电源上串一个立式环形电感 3.3mH±10%/15A左右.问题会解决.

网友F:
加电容解决

要是串电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就在电源进功放前加一个3300UF/16V以上的电容作滤波.

楼主:
回楼上

功放机上有一扼流圈与2200UF电解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

楼主:
谢楼上各位大虾

请问大虾是否还在扼流圈前加一个3300UF电解滤波。

网友G:
汽车里的电源需要隔离处理

楼主:
回楼上

电源如何隔离处理,小弟愚笨请明示,谢

网友F:
回楼上

电路中如果有一扼流圈与2200UF电解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就不用再加滤波电容了,有了这个滤波电路基本上可以消除干扰了,有可能是你的音频输入地与电源大地没处理好,能否把你的电路板图发来看一下.如果加一个电源隔离处理,那成本也会加了不少.

楼主:
请问如何上传PCB文件

请问如何上传PCB文件

楼主:
请16楼明示电源隔离处理

请16楼明示‘加一个电源隔离处理’如,,,,?
/不胜感激

楼主:
观注

观注

网友H:
老x进来很多次了,只能说: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难

以你现在的经验和知识结构,真的很难讲明白。

楼主:
小弟是初学者

小弟是初学者所以请各位大虾指教啊!

网友F:
你把PCB剪切成图片就可以上传了.

不要加电源隔离处理,我做的可是车载产品工程,如果每台机都加上一个电源隔离处理,你说那公司还能做下去吗?
你的产品一定是你的电路上设计出现问题了,很有可能就是你电路上的地线没处理好.

楼主:
请问22楼大虾的邮箱地址或QQ

请问22楼大虾的邮箱地址或QQ,我将PCB文件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