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篇**,请楼主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2009-03-23):
1、三端稳压器为什么是会出现振荡呢?我看了书上是这样说的:三端稳压器的调整管可以看成射随的接法,
而射随的频率特性直到高频都很好,当在发射极和基极加上反馈时,会容易产生振荡。所以要对电源去
耦。
对于这个解释,我对其因为所以的逻辑不是很理解。射随的振荡应该通过相位补偿等方式来避免啊。为
什么会与电源发生关系呢?
2、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电源去耦的时候,通常用一小电容加大电容的方式实现,但为什么小电容必须与电路
尽可能的靠近、布线尽可能地短呢?如果布线很长的话(分布电容会更大),由于分布电容是与小电容并联的,这样三个电容
相加,会使得总电容更大,从而交流阻抗会更小啊。

网友A:
1,低电压降的集成稳压器是集电极输出。
2,引线中的电流不是只有一路。

网友B:
2楼有误

3端稳压器不一定就是超低压差LDO而采用PNP或PMOS输出.

78xx系列,1117/1084/1085等都是射极输出.
三端稳压器内部都有误差放大器反馈电路而稳定输出电压.
反馈回路的稳定当然要依靠相位补偿.
但是有时输入端没有电容也会带来震荡.那是由于输入端有杂散的电感和电容.
而三端稳压器本身也可以包含了电感和电容效应,如果没有去藕电容,很容易形成LCR震荡电路.

网友C:
布线很长是引线电感很大,而不是分布电容

网友D:
自激振荡……

网友E:
输出串电感,电感之后加电容一定振荡

楼主:
请问楼上各位:

To sheepyang:"三端稳压器本身也可以包含了电感和电容效应,如果没有去藕电容,很容易形成LCR震荡电路"
对于此处的去耦,我不是很理解。既然三端稳压器本身包含了电感和电容,那么我加入去耦电容后,这个电容与本来存在的电容相加作用到一起,电路中还是存在电感电容,同样还会形成振荡啊?这里的去耦该作何解释呢?
To python_k:引线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应该是同时存在的,为什么只考虑电感呢?
To 李冬发:你所说“输出串电感,电感之后加电容一定振荡”,这种情况应该只对某一个频率的分量振荡吧?
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B:

楼主可阅读下,看有没有帮助。大多数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可以说是三端稳压器(虽然有的添加了enable, adj,或是双电源工作等其他功能,但万变不离其中)

产生振荡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可能与电路设计的具体的器件物理版图有关。主要是电路的反馈回路上有很多器件,这些器件与电源或地或是其他集成的器件有着寄生效应。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电路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输入端不加电容,振荡,在输入电容和芯片间加一段20cm的线,振荡,后来分析原因
就是芯片内部反馈回路上的电阻与电源(由于是集成电路,器件间不能象分立器件分开,大多是依靠PN结的反偏来进行电学隔离,所以这些电阻(通常是P型)的衬底会以高电位(一般是电源)来进行隔离但是这样就会与施加高电位端形成寄生的电容和电阻。
后把寄生的电容代入仿真,果然出现了振荡。后来进行了这方面的改进,无输入电容,不振荡,线1m长也没看到振荡。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9211752380.pdf

楼主:
谢谢sheepyang

这个帖子都快要沉下去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我的意图:

不要用射极输出器来分析。

产生 OSC 是因为内部的反馈造成的时延
外部滤波元件可以使输出电压变化减慢,以使内取样电路迅速调整(跟踪)

网友F:
3端稳压器

3端稳压器也可以做成开关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