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下这个电路对吗?怎么感觉别扭

楼主(2009-04-03):
这样连对吗?

楼主:
说明

220v从k1-1输入,输出是在L1那,可以吗?不对怎么改阿?

网友A:
k1-1改成电容就对了,开关的话是短路的

网友B:
用倒是可以用,只是有点破坏电源波形

楼主:
哦,那再问下,那电流走向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C:
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