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带图) 求高人讲解

楼主(2008-11-14):
为什么 “为了保证运算放大器两个输入端有相同的直流电压,分压电阻应取相同电阻值。”
想不通 电阻值不一样就不相等了吗?
不是虚短吗?应该是时刻相等的啊 和那两个电阻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吧
我觉得只是个偏置。范围可以大于0 小于电源电压

网友A:
能得到最大线性动态范围,只有在线性范围内才成立“虚短

网友B:
被人误导了 ^_^

楼主:
HWM

能得到最大线性动态范围,只有在线性范围内才成立“虚短”
但是我们经常不需要这个最大动态范围,比如正弦波 我只需要让上半波放大多一点,下半波我最好去掉,那么偏置应该小点才对 你说呢

网友B:
我说也是

他说呢?

网友C:
如果要下半波去掉最好要整流

而不是通过下调偏置电压的;否则你都很难分哪个点才是上下波的分界点。
采用这个电路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得到完整的交流波形,这样的话,将偏置点设置VCC/2是最合理的。

网友A:
没什么好说

网友D:
如果+/-输入电阻不相等的话

共模信号的+/-输入将不相等.造成抗共模干扰能力下降.会使共模信号也放大了.

网友E:
LS:这与输入电阻没关系

图中只是说在两个分压电阻相等,这只是一个偏置电压,与输入电阻没有任何关系."两个分压电阻相等"没有必要,当然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除非是要偏置一个特定电压.

楼主:
9楼的意思 我明白了 后级再加整流就很清楚了

电路功能已经实现拉 谢谢各位
我偏置在1.5v  电源是5v。
完全没问题

因为只是要采样一个不怎么精确的电平信号
所以波形有点失真也不影响我的应用。
而且失真很小 眼睛很难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