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发出滋滋的响声

楼主(2009-04-04):
如电路图所示,电路是一个功率驱动电路,Q1的栅极输出PWM波形控制Q1的输出,输出后经过LC滤波后再接负载。但是测试此电路发现有奇怪的问题,电流输出经过20A的时候,电感会有“滋滋”的叫声,而且输出电流也不稳定,电流波动比较大。电感是自己用E形磁环绕的,感量0.2mh,有高手能解释电感的叫声是什么原因吗?是电感使用不对吗?高人指点啊。

网友A:
电感使用不对

是电感使用不对,有可能瞬间饱和了

网友B:
磁饱和了

网友C:
PWM频率是多少?可能是磁饱和

网友D:
有一种可能

PWM波受到音频调制。

网友E:
按磁芯材质不同

有不同的 安培*圈数

所以,看一下你的 L 的物理特征是否合适

网友F:
E形磁环是什么磁芯?

有E型磁芯和环形磁芯,E形磁环是什么磁芯?

网友F:
被老王忽悠了一下!

这种电路看到一个“环”字就比较敏感。呵呵...

网友E:
E型的铁淦氧至少分4类
圆形的多用的是 铁镍钼 做平滑

楼主:
回位楼工,看我的回复啊!

2楼、3楼、4楼,PWM频率在1~10K之间,看具体控制参数而定,能说一下什么时候会饱和和饱和的原因吗?
6楼、7楼、10楼,我用的两个E形磁环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日子的铁粉芯磁环,感量绕成0.2mh,这样用作平滑滤波合适吗?

网友G:
EE磁芯裹紧了吗?

楼主:
看看实物的图片吧

网友H:
电流波动不大就怪了.

楼主:
ZZMWFS,怎么这么说呢?看出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网友I:
楼主在做开关电源,而且输出电流要很大

你把电感量改大点试试,还有就是电感的安装方式,是否跟单板形成机械振动了?

楼主(2009-05-20):
TO:16楼

仔细检查了安装方式,固定电感的金属片与电感之间有机械振动,造成电感啸叫,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取掉金属片后还会有啸叫声,决定改电感量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