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运放电路

楼主(2009-04-05):
电路如图,光电二极管转换,反馈部分没有用传统的电阻跨导放大电路
反馈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
我测试过该电路,电路是能工作的。

网友A:
相当于自动增益控制了,小信号时放大倍数大,大信号时放

网友B:
图上不是写了吗?

输出电压与光电流成近似对数关系。

随电流的增大,放大倍数急剧减小。

楼主:
怎么样分析呀??00

怎么样分析呀??00
模电没学好,现在虚心听讲

网友B:
根据运放输入的虚短特性,输出电压等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

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与流过的电流的关系应该学过吧?

电流对电压是指数关系,那反过来电压对电流不就是对数关系?

网友A:
当电流小时,二极管的电流也小,因此它的内阻就很大

从而增益就大(因为反馈电阻大)。

反之,电流大时,二极管的电流也大,它的内阻就会变小,从而增益就降低了。

楼主:
多谢awey和00的指点

多谢awey和00的指点

网友C:
只要有信号,就不管信号多大,输出都是那么大

楼主:
也就是输出非线性?

也就是输出非线性?
难得连xwj都进来了

网友A:
这个传递函数当然是非线性的了,二极管本来就是非线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