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阻抗传输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大家好,前日在调试一个音频滤波电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如下,图如下:
U6是运放,电路中没有焊接,电路中标示NC的都没有焊接。U7是一个24位的DA,输出音频信号,按照图示所接参数的话,左声道信噪比为97,但是右声道只有91,后来调试分析了很久才发现是CVBS干扰导致的,如果把FB3去掉则左右声道信噪比是平衡的。
后来问了我们老大,他说前端的EC5,EC8,R42,R53,R44,R50全部改焊0欧电阻,EC6,EC7改焊10uf电容,R45,R51改焊470欧电阻,R46,R48的10K电阻并接到R85,R86上,我这样改了以后信噪比就平衡了。他说这是因为DA输出的信号如果是低阻抗的话抗干扰能力很强,所以信噪比不会被干扰到。但是如果按照原来的接法,我相当于是用了两级滤波,经过前面一级滤波后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很弱,容易受到影响。哪位能在给我详细讲解一下么,如果我只有一级滤波是不是就没事了,这个和零件布局有没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治标不治本,根本原因还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很明显,地线应该夹在视频线和音频线之间

就算这样做了,你的电路信噪比、整体参数还是高不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地电流、地串扰的概念。

LZ 还是得“努力学习”啊,
否则,这样子做出了产品,就算你用再好的IC、元器件,估计效果也够呛...

网友B:
更改后总的阻抗变化不大

只是位置的变更,估计是布线不当引起的。

网友A:
所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楼主:
后面输出接口固定了

后面输出接口的信号定义已经固定了,公司都是这样,不能变了,但是布线的时候音频视频是有地线隔离的,好像是座子的引脚干扰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