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05):
在这个图中,当电压输入时,电流从R1流入晶体管的基极,使其导通,与此同时,T1的2-9线圈上加有电压,从而在T1的3-8上感应出电压,结果加速了Q1的导通,最终使Q1快速饱和。
我的问题在这儿:启动时T1 3-8的电流、电压都是增大的,从而使得Q1的基极电位升高,并且R2上的电流也增大,但是基极电位升高,必然使得R1上的电流减小,这样就不能满足R2、IB增大的结果啊?如果基极电位变化不大,在0.7V上嵌位,那么此时3-8上的电压增大,必然使得加在R2上的电压减小,从而使得通过3-8上的电流减小,但是由电感的公式U=Ldi/dt可以知道,电感上的电流是以U/L的速度增大的。这样岂不矛盾。
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在这个图中”

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图没能发上来

网友B:
磁饱和

当2-9电流上升到一定值时,变压器趋近磁饱和,8-3电压下降,三极管推出饱和进入放大区,接着正反馈接手起作用,使三极管瞬间翻转变为截止……

网友C:
正反馈过程中,对于基极而言3-8绕组是电源

“那么此时3-8上的电压增大,必然使得加在R2上的电压减小”。这句话错了。
你把3-8绕组看成电源,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D:
5楼说的对

5楼说的对,这就是一个电源,等同于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在前半周期,3-8绕组电压升高,图中可以看出端点8与端点2为同铭端,也就是说:此时端点8的电位升高了,而基极电位0.7V是不会变的,所有升高电压全在R2上,R2电压升高意味着流经R2的电流迅速增大,这个电流全部都要流过发射结,在晶体管的放大作用下,集电极电流经2-9绕组迅速大增,这样正反馈就发生了。后半周也一样,正反馈使其电压迅速大减。

网友E:
谢谢楼上各位好心网友的回答。

另外,请问tuwen、 linjiguang :为什么能将3-8绕组看成一个电源呢?
我换一种问法,就是:
如果已知一个电感上所加的电压为U、是正的(按同名端的正方向规定)。这时由电感的公式:u=Ldi/dt可以知道,此时该电感上的电流变化速率是U/L,那么这有两种情况。
1、正向增大(这里的正向也是同名端的正向,对于3-8绕组,是从8->3为正),举个数值的,如:1,2,3,4...的增大方式
2、负向减小(绝对值变小),如-5,-4,-3,-1...
而对于上面的3-8绕组,如果认为是一个电源,那么其电源是负的,那么只能按第二种方式变化,即负向变小,但是这样话,电感上的初值就必须是负的。但实际却为零。
是我对同名端的理解出问题了吗?
实际中我们应该怎么根据电感上的电压确定电流的变化方式呢?

网友C:
回复楼上

u=Ldi/dt这个公式是自感电压的公式。但在图中的变压器中,3-8绕组的电压不是自感电压,而是由2-9绕组电流产生的感应电压。所以你后面的推论都是不对的。

可以再考虑一个电源变压器的例子。一个220V/20V的变压器,在初级断开的情况下,次级绕组是一个电感,感抗可能相当大。但当初级接上220V交流电源时,次级就等同于一个20V的交流电源,不能再视为电感了(漏感除外)。这里的道理,需要慢慢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