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可控硅的控制极上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12-24):
根据客户要求抄一个电路板,板子上的可控硅为BT151,与可控硅控制极连接的有一个二极管(塑封),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量阻值无穷大。
请教大侠:是否为二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A:
触发二极管

不知其参数,可串限流电阻后接上220V测量其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