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数字5V 得到模拟5V啊?

楼主(2008-12-24):
我目前只有数字电源 若问下

网友A:
如果电流不大,串个小电阻,再加滤波电容

网友B:
哪位大侠给扫一下盲,数字5V跟模拟5V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就电源供给端而言没啥差别,差别在受用端。

网友D:
數字5v和模擬5v

數字5v應該說是noise的限制松一些,模擬5v的noise要求要嚴格一些。

网友E:
用0ohm电阻隔离一下吧

用0ohm电阻隔离一下吧
电阻为0,但阻抗不为零。
对所以频率的噪声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如果你知道噪声的频率用磁珠也可以。

网友C:
(纯)电阻为零,而阻抗非零的玩意儿叫:雌猪(磁株)

网友F:
雌猪???

难道非要母猪才行吗?
公猪就不行???

网友G:
高成本做法

经济宽裕要求高的话,可以DC5-DC5

网友H(2014-03-01):
增加电阻或电感直接连接过去行了,建议不适用dc-dc,模拟侧的电源使用dc-dc纹波过大,如果测量精度太高的话会有影响

网友(2014-08-27):
简单的做法,加电阻串电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