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电路的这个反馈电阻是什么用?

楼主(2008-12-24):
电荷放大电路的这个反馈电阻是什么用?

网友A:
直流负反馈

没有这个电阻,电流在电容上无限积分,运放最终必然饱和

楼主:
这个电路不需要复位吗?

积分电容不需要复位吗?在下一次积分前清除上次积分的电压,以开始新的积分。
如果要是以上次的电压为下次的起点,就不需要复位了吧。
如果每次都是用0V做为基准点,那就还应该加入一个复位电路吧。

网友B(2011-09-21):
反馈电阻就是起到你说的复位作用吧。放电到电压为0

网友C:
这是典型的I/V转换电路,输出电压=输入电流×Rf
Cf一般比较小,其作用是减少高频增益和噪声、降低带宽、防止容性输入的振荡。

网友B:
lymex能从电荷放大器角度讲解下吗?
为什么不能认为它是电荷放大器

网友C:
回楼上,电荷放大器不能有Rf。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图中是个运算放大器,配合rf cf 构成整体电路 为 电荷放大。
你说的电荷放大器指的是? 指的是单芯片的专用电荷放大器吗,一般把rf cf 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

rf是给电容放电的,为什么说不能有rf呢 ,我看到很多讲电荷放大的都有这个rf
不解,请指点

网友D:
赞同5楼观点

网友E:
和书上的积分运算电路有点类似,Rf看起像是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

网友C:
回8楼,我说的真正的电荷放大器,是一个单元或一个仪器,电荷我们都知道,单位是库仑(简称C,以前有人叫哥伦布,COULOMBS),符号Q。电荷放大器类似采样保持电路,而为了能够保持电荷就不能有Rf。 参考吉时利617的手册:

4个简化原理图分别测试电压、电流、电阻、电荷,最后一个电荷放大器没有Rf。

楼主的所谓电荷放大器,应该是静电放大器的误称,英文叫Electro-meter,是一类测试微弱电流、高阻抗表的统称,内部用的电路前级绝大多数就是I/V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