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平移位电路

楼主(2008-12-25):
我怀疑它能不能用
如果这个电路不能用是否可以用一个运放将交流信号与3.3/2v进行相加才行?

楼主:
输入信号是3.3V(直流)+ (-1.7~1.7V)交流

输入信号是3.3V(直流)+ (-1.7~1.7V)(交流)混合的

网友A:
可以,只要不介意过渡过程

交直流叠加后,成为1.65V±0.57V。

网友B:
你的电路在5V输入时,输出超标了

电路对交流信号的衰减为2/3,5V输入时,输出峰值是2.36V,超过3.3V/2.
可加大与电容串联的电阻。

另外要考虑10uF电容对交流输入的容抗。

网友C:
10uF ?

正负方向怎么摆?

网友D:
正极朝前哪

网友E:
输入信号是正负1.7,衰减后不超1.65吧?

电容的正极肯定在3.3的那边不在1.65的这边。
15K串联10uF的时常数是零点几,似乎10赫兹以上的信号都会正常的移位。
如果前级驱动能力弱的话,上电瞬间可能不行。

网友D:
其实和前级信号有关

只要前级不是长时间停留在1.6V,正极朝前没错的.如果是长时间停留在1.6,那正极应该朝后.另外,怕不保险用两个电容,负极接一起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地,两个电容的正极分别接前后,保没问题,只是等效串联电容的电容值减半.

楼主:
信号是OP放大器输出的,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

交直流叠加应当如何计算啊?
输入信号是0~100HZ的信号。

网友A:
既然输入信号从0Hz开始,那就不能用电容耦合了。

只能用运放衰减移位。